安川变频器E1000故障CPF20

楼主(2024-09-20):
安川变频器E1000故障CPF20 无法复位

网友A:
控制回路不良

网友B:
故障代码CPF20通常表示控制回路内发生了自我诊断故障‌。这种故障可能由多种原因引起,包括但不限于控制回路的接头连接不良、主板灰尘积累导致的接触不良、或者主板上的元器件损坏等‌

网友C(2024-12-22):
换新的就好了,何必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