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神帮帮忙,指导指导

楼主(2024-09-20):
可以把多条线束的屏蔽层用线串在一起然后由一端接地吗?

网友A:
串接不如并接

串接中间某个节点松动或脱落,前端所有等于无接地;并接中间某个节点松动或脱落等于一个无接地。串接影响是面比较大,工程中不建议串接处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串接不如并接串接中间某个节点松动或脱落,前端所有等于无接地;并接中间某个节点松动或脱落等于一个无接地。串接影响是面比较大,工程中不建议串接处理。...

大佬说的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