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将读取的数据组进行存储,再依次调用

楼主(2024-09-20):
PLC需要将上位机发送的数据进行存储,然后再根据接收的先后顺序进行读取使用,一直循环。

设备运行后,上位机在物品到工位前可能已经先发送了3组或5组数据给当前工位PLC,等待物品到我工位后,再根据接收顺序的数据进行动作。就是第一个物品执行第一个数据动作,第二个执行第二个的动作,但是可能此时已经接收了多组的数据。

设备运行过程中需要一直接收上位机数据。

请问这种逻辑的数据处理怎么写呢。

求各位指点迷津,谢谢!

网友A:
楼主至少要将啥品牌啥系列的PLC发出来呀

  • 楼主

网友B:
让上位机发组合数据(工位编号+信息编号+数据),这个组合你自己需要什么加什么进去。plc接受到后按先进先出存储,需要用时,可以循环筛选自己工位编号,需要哪组数据就使用哪组。

  • 楼主

    我这边是固定工位,流水线上的物品都是一样,只是我这边要根据上位机的信息做不同的动作,上位机只能依次发送经过他这个位置的物品信息,流到我这工位就可能已经发送了多个物品信息了。

网友:
  • 被风吹起的落叶

    回复 @祢: 建一个数组,上位机发一个数据,你存入数组下标0,再发一个数据,你把数组下标0先,Move到数组下标1,再把刚刚发的数据存入下标0,这样发送到你接受间隔几个工位,你就直接读数组下标。得到的就是你想要的数据。注意先后顺序,先把老数据移出,再把新数据移入。

网友:
  • 被风吹起的落叶

    回复 @祢: 其实就是先进先出的堆栈功能

网友C:
首先,你需要一个标志位,来确定是否通讯良好!

在通讯良好的状态下,传过来的数据直接用就好了,不管是数字量、模拟量、还是实数变量,都作为实际输入变量来用就应该没问题的!

网友D:
配方功能

网友E:
楼上说的对。。。

本来我想说数组+指针的

但是配方不是现成的吗

网友F:
进出栈功能块

网友G:
很多PLC都有移位指令,先入先出。也可以自己写,每接收一个数据计数寄存器加1,存储数据向后移一个寄存器。读取时

计数寄存器的数据就是最先存进的数据

网友H:
先进先出  数组+指针 都可以实现

网友I:
加变量间接寻址保存数据

网友J:
应用进栈出栈就可以了

网友K(2024-11-08):
谢谢各位,是我没有描述清楚,每次上位机发的数据不是单个的数字量或者模拟量,发的就是一串数组,如果在用数组形式存储的话,就是相当于数组嵌套数组了。我这边现在是把有效的数据分析出来,然后,单独储存在每一个数组里面的。再次感谢大家的指教!!

网友L(2024-12-18):
    感谢分享原创推荐

网友L:
    感谢分享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