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佬维控PLC伺服定位问题

楼主(2024-09-22):
维控的PLC控制伺服电机,回零后用绝对定位控制位置,可以再加上正反点动吗?我加了以后正点动没有问题,反向点动就会造成位置不准,请各位大佬指点一下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A:
点动本来就位置不能精确控制,你可以用相对定位指令或者绝对定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点动本来就位置不能精确控制,你可以用相对定位指令或者绝对定位

谢谢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