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版博途V17及博途wincc授权问题

楼主(2024-09-22):
一套正版博途V17,一套博途Wincc开发版,一套博途Wincc运行版,三个秘钥,我已经全部授权,但在我运行组态画面时弹出报错,缺少许可证,切换为演示模式。

此帖发自小程序

网友A:
虽然看不到你的图片,但是我想基本上基于以下原因:

1、USB加密狗的授权点数小于实际使用的点数。

2、使用了附加功能却没有购买相应的授权。

HAVE FUN!

网友B:
授权还是没有授权正确,要么就是授权重复导致的。

网友C:
博图目前最高版本是多少了。更新太快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博图目前最高版本是多少了。更新太快了。

TIA V19 UPD2

HAVE FUN!

网友D:
可能是使用服务器功能,这个也是要单另授权的。再就是授权版本是否正确,U盘好像需要一直插着。

网友E:
亚洲版的硬狗需要一直插着,另外多个授权同时导入的话以最少的点数为准!所以看看到底哪个授权出问题了,对应解决就行!

网友F(2024-12-18):
    感谢分享原创推荐

网友G:
U盘需要一直插着,你看看购买的授权里面有没有上面红色部分的许可证名称,这些也需要购买授权

网友F:
    感谢分享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