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lc连接电脑

楼主(2024-09-24):
plc连接电脑无法连接显示脱机怎么解决

网友A:
连接电脑要用PLC专用的编程线,一般还有通用的485通讯线,前提是PLC有通讯口。然后就是设置通讯口了。看看USB连接PLC是哪个端口

网友B:
什么plc  怎么连接的 网口 串口 usb转接的 软件哪个

问题描述清楚

网友C:
硬件接口是什么?是否有驱动车程序?

网友D:
这个提问也是厉害了

网友E:
最好是发点截图

网友F:
什么plc,什么接口,什么通讯协议,上位机什么软件?用的什么驱动

网友G:
什么都没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