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备自投参数设定的说明

楼主(2024-09-25):
DCM-631系列低压备自投装置主要用于690V以下配电系统,对主备电源进行迅速可靠的切换,确保生产供电的可靠。内嵌 PLC 模块,具有多种逻辑功能选择,可根据现场运行调节各种参数,满足不同场合的需求。并集合三相电量测量/显示、数字输入/输出与网络通讯于一体。DCM-631 低压备自投装置可安装在配电系统内的不同位置,DCM-631 广泛应用

在电力系统、工矿企业、公用设施、智能大厦的低压配电系统中,该系列产品具有电力参数测量功能,通过其标准的RS-485 通讯接口及双绞线网络与监控系统连接,轻松实现数据的远方管理功能。

这里给大家介绍下低压备自投的参数如何设定。

1)备投允许

备自投投退的选择,选择范围为ON/OFF。

2)有压定值

系统三相电压大于有压定值认为系统电压合格,这里要根据现场电压的实际情况设定有压定值,需要考虑现场电压实际的偏高或偏低值。

3)无压定值

系统三相电压小于无压定值认为系统电压不合格。

4)备投延时

起动条件满足,信号触发,备自投投切延时,一般设置的范围0-20s,步进长度为0.1s。

5)工作方式

工作方式有三种方式选择,分别是自投、自复和互投。

6)自复延时

假如开启自复功能,满足自复条件,信号触发,备自投自复延时,一般设置的范围0-20s,步进长度为0.1s。

7)开关延时

两个断路器动作间隔时间,一般设置范围为0-1s,步进长度为0.1s。

8)充电延时

备自投条件满足后,具备等待的动作时间。

9)发电机投

设置范围为ON/OFF,选择是否投入发电机,OFF 为不投,ON 为投入。

10)起动延时

发电机起动时间,该延时要大于发电机正常起动时间。

网友A(2025-03-14):
在电力系统、泳池水处理、工矿企业、公用设施、别墅游泳池游泳池水泵、智能大厦的低压配电系统中,该系列产品具有电力参数测量功能,游泳池除湿机通过其标准的RS-485 通讯接口及双绞线网络与监控系统连接,轻松实现数据的远方管理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