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通讯速度

楼主(2024-09-25):
主机:维控3102ie触摸屏

从机:modbus slave

触摸屏 脚本设置100ms执行一次,modbus slave报文实际发送时间间隔为450ms

网友A:
每条报文还有个响应时间。在不超时的情况下优先等待当然指令返回

本条指令执行完成(成功或超时),再执行下一条

  • @6@楼主

    从上面通讯报文可以看出从机modbus slave在接收到屏幕发的报文后20ms左右就回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