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ra70的调试方法

楼主(2024-09-25):
求助各位大佬,6ra70的调试方法与步骤。

网友A:
  • 使用 Siemens 提供的工具(如 STARTER 或其他配置软件)读取并设置参数。

  • 根据具体的应用需求,配置 motor data、control parameters 等。

  • 使用软件:通过 Siemens STARTER 软件或其他配置工具连接到逆变器。

  • 输入基本参数

    • 设置电机数据(如额定功率、额定电流、额定电压、额定频率等)。

    • 配置控制参数(如控制模式、加速和减速时间等)

网友B(2024-12-14):
直流手册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