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利时M6与西门子1200通讯

楼主(2024-09-26):
和利时M6与西门子1200人RTU 485通讯    DCS控制1200IO点 求技术支持

楼主:
和利时DCSm6版本654

网友A:
1200作为从站

M6作为主站

1200配置串口通讯模块CM或CB

  • 崔利伟楼主

网友B:
  • 崔利伟楼主

    程序这块也也初学者 有案例吗大神

网友A:
TIA里面调用modbus comm load和 modbus slave功能块,配置很简单

网友C:
1)把S7-1200的CM1242-1(DP从站模块)的GSD文件导入到和利时的MACSV v6.5.x的对应目录下,然后组态该从站到MACSV下位机里面,定义好收发地址和长度及变量标签

2)S7-1200这边把模块及DP网络组态好,定义好收发地址及长度及变量标签,变量地址、变量类型,长度,要与上面完全对应,

3)好像网上有例子的

楼主(2026-03-02):
感谢大家   已经完成通讯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