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负载后电压降低

楼主(2024-09-26):
求助!求助!我工地有一条零时线路大概1千米的长度(三相五线制),电缆为4*240+1*120铝线,最近出现异常(已正常使用4年),无负载情况用万用表测量电压相间都是正常的400V和240V,相间测量无短路及漏电,有负载后220降低到140左右,功率小的灯能正常开启(30W左右),大功率的开不起,空调也同样开不起,无跳闸现象,望大神指点

网友A:
那得多大负载?这么多压降,有地方氧化虚接了吧

网友B:
  1. 线路电阻增大

    • 连接点接触不良:在长期使用过程中,连接点可能出现氧化或松动,导致接触电阻增大,造成电压降。

    • 导线损伤:铝线在长时间使用后,尤其是在潮湿或高温环境下,可能出现老化、断裂或其他损伤。

  2. 负载特性

    • 启动电流:较大功率设备(如空调)在启动时会瞬间消耗较大的电流,如果线路或连接点存在问题,可能导致电压下降。

    • 功率因数:大功率设备的功率因数低,可能导致线路电流加大,从而增加压降。

  3. 电缆选择不当

    • 虽然电缆规格为4240+1120,但如果电缆布线方式不合理(如过长、弯曲、穿管等),也可能导致电压降。

  4. 负载过大

    • 如果同时启动多个大功率设备,可能超出了线路承载能力,尽管没有跳闸,但会导致电压降低。

  5. 供电系统问题

    • 变压器或配电箱问题:如果整个供电系统的变压器或配电箱存在问题(如容量不足、内部故障等),也可能导致电压不稳。

建议的排查步骤

  1. 检查连接点

    • 仔细检查所有连接点,确认没有腐蚀、松动或过热的迹象。

  2. 测量线路电阻

    • 使用万用表测量各段线路的电阻,检查是否有异常值。

  3. 逐步负载测试

    • 尝试逐步增加负载,观察电压变化,记录在哪个负载下电压明显降低。

  4. 检查电缆状态

    • 检查电缆外观,确认没有物理损伤或变形。

  5. 监测供电状况

    • 检查变压器输出电压及其他相关设备的工作状态。

网友C:
如果三相电压都下降到同样的幅度,请检查电缆那头的供电情况。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线路电阻增大:连接点接触不良:在长期使用过程中,连接点可能出现氧化或松动,导致接触电阻增大,造成电压降。导线损伤:铝线在长时间使用后,尤其是在潮湿或高温环境下,可能出现老化、断裂或其他损伤。负载特性:...

这个详细,照着检查吧

网友D:
估计是有接头的地方虚接了,毕竟4年了,有些地方可以镙丝松动

网友E:
  1. 检查电源设备‌:确保电源设备如变压器、稳压器等工作正常,必要时更换损坏的设备‌

  2. 优化电路设计‌:提高电源的设计质量,减少内部阻抗,增强稳压能力‌

  3. 改善电网稳定性‌:采取措施减少电网电压和频率的波动‌

  4. 定期维护‌:定期检查电路中的连接点,防止接触不良导致的电压降

网友F:
可以试试查一下各个负载电源进线端子以及配电站里面分到各个负载去的电源线接线端子是否有松动,或者绝缘老化,一级一级的送电在像你那样量,如果配电站以及负载端电源线没问题就要逐一排查各个负载了,是否有松动或者对地

网友G:
看下电源端的零线是不是没接或虚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