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a2伺服全闭环求助

楼主(2024-09-27):
本人一台设备用的台达a2伺服,光栅尺接cn5做全闭环控制,伺服总是收不到辅助编码器信号,不用外接光栅尺已经调试正常了,通过脉冲控制伺服能正常运行。设置成外接光栅尺就飞车,报警040,位置误差过大,通过监控p5-16  p5-17  p5-18,运行伺服,都看不到数值变化,而驱动器默认显示窗口在运行伺服时又能看到位置变化值,请高手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看看你外接光栅尺是否用的屏蔽线,最好和动力线分开走线,现场是否有干扰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