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博图 V90 固件版本

楼主(2024-09-27):
我的V90伺服 固件版本显示是V1.5.1

博图里面组态的时候只有V1.0    安装了hsp  后   显示是V1.4

V1.5.1的hsp   在哪里下载?官网上面只有V1.4的  没有找到V1.5.1的hsp

求助高手指点

下、下

网友:
过来攒积分,关注一下下

网友A:
V1.5.1需要你的博图版本不低于V18的版本,因此,如果你不愿意升级你的博图,那么你有两个选择:

1、使用GSDML文件配置SINAMICS V90

请注意,电报105不能与GSDML文件一起使用。

GSDML文件下载地址:

https://support.industry.siemens.com/cs/document/109737269/sinamics-v90-profinet-gsd-file?dti=0&lc=en-MK

2、将SINAMICS V90降级到1.4.x版本。

固件数据和降级说明可以在这里找到:

https://support.industry.siemens.com/cs/document/109746210/-sinamics-v90-profinet-firmware?dti=0&lc=en-MK

HAVE FUN!

楼主:
引用 网友A:
V1.5.1需要你的博图版本不低于V18的版本,因此,如果你不愿意升级你的博图,那么你有两个选择:1、使用GSDML文件配置SINAMICS V90请注意,电报105不能与GSDML文件一起使用。GSDML文件下载地址:https://support.industry.siemens.com/cs/document/109737269/sinamics-v90-profinet-gsd-file?dti=0&lc=en-MK 2、将SINAMICS V90降级到1.4.x版本。固件数据和降级说明可以在这里找到:https://support.industry.siemens.com/cs/document/109746210/-sinamics-v90-profinet-firmware?dti=0&lc=en-MK HAVE FUN!

感谢。。。。。。。

网友B:
固件升级 (siemens.com.cn)

这个连接看一下

网友C(2024-12-18):
    感谢分享原创推荐

网友C:
    感谢分享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