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触器运行过程中的困惑

楼主(2024-09-29):
接触器的故障,只有b项电流过大

网友A:
一相触点过热,你别找接触器的毛病啊!负载电流怎样?

网友B:
你应该去看看你负载,或者该相接线端子是否接触良好

网友C:
看看接触器后面带的什么设备

网友D:
首先得确认负载是啥,如果是单纯的拖了一个设备,可能是缺相导致的。如果是多个设备共用的话,那就是设计时没有考虑三相尽可能的去平衡。

网友E(2024-12-16):
三相不平衡

网友F:
看线路电流

网友G(2025-04-30):
查找B上下游线路,是不是接触不良

网友H:
一般是电机,如果电机这就有问题,也有可能是其他电器,加热,照明什么的,那就是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