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威纶通这个是什么原因故障

楼主(2024-09-29):
开机报警     Incompatible project setting! Please change the HMI model and download again    屏幕是维纶的MT8071IP...翻译过来说是型号不匹配...HMI型号是选择对的。现在是随便选择一个其他型号开机也是显示这个。谁知道是什么原因?EBPRO软件版本是最新的

网友A:
触摸屏型号最好拍一下,确认好型号。

网友B:
直接问人家厂家吧,普通人估计没遇见过这个问题,直接400客服

网友C:
貌似型号不对

网友D(2024-12-02):
我在维修中碰到过这个问题,最后发现是触摸屏的标签跟实际型号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