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维修变频器过载故障

楼主(2024-09-30):
如何检查维修变频器过载故障? 一 变频器出现过载的主要原因 1 ;机械设备负荷过重。主要特征表现为电动机发热,可通过变频器面板显示屏上读取运行电流来判断。 2 ;输出三相不平衡,其中某相的运行电流过大,导致过载跳闸。其特点是电动机发热不均衡。 3;误动作,变频器内部的电流检测部分发生误过载故障,检测出的电流信号偏大,导致跳闸。 二 检查维修方法 1;检查电动机时否发热,如果电动机温升不高,则应先检查变频器的电子热保护功能设置得是否合理。如变频器尚有裕量,则应调大电子热保护功能的预设值。 如果电动机的温升过高,这时的过载是属于正常过载,则说明是电动机负荷过重。这时,X先应看能否适当加大传动比,以减轻电动机轴上的负荷。如能够加大,则加大传动比;如果传动比无法加大,则应加大电动机的容量。 2;检查电动机侧三相电压是否平衡,如果电动机侧的三相电压不平衡,则应再检查变频器输出端的三相电压是否平衡,如果也不平衡,则问题在变频器内部发生故障,就必须对变频器维修。 如果电动机侧三相电压平衡,则应了解跳闸时的工作频率。如果工作频率较低,又未用矢量控制(或无矢量控制),则X先降低V/f比。如果降低后仍能带动负载,则说明原来设置的V/f比过高,励磁电流的峰值偏大,可通过降低V/f比来减小电流;如果降低后带不动负载了,则应考虑加大变频器的容量;如果变频器有矢量控制功能,则应采用矢量控制方式。 审核编辑:汤梓红 声明:本文内容来源于互联网,仅供学习、交流。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权联系必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