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码器控制脉冲伺服追剪

楼主(2024-10-04):
我想问一下  我用XD系列的PLC 变频器上面带编码器去给PLC  AB相信号 然后我控制脉冲伺服追剪  我用随动指令追剪完成之后高速计数器复位一次 然后到当前编码器的位置 这样实现追剪可行么 有没有大神有更好的办法

网友A:
这个地方绝对是国内效果图最齐全的平台了

kingview3d

网友B:
追剪刀这种应用你搞个变频器是什么鬼?你搞个步进电机加编码器也还算是懂点的(不推荐这么用)。

追剪刀精度很高的,你得作业轴需要在缓冲区追上传动轴,这俩速度必须保持一致,然后作业轴干活,干完活他还要回到起点处做下一次追随作业操作,整个过程都是闭环的,精度很重要,你那种方案实现是可以实现,精度太差了就没有意义。

  • 叶互生楼主

    理解你的意思 实际这个机器客户要求精度不高 而且已经有人这么弄过 我们想模仿 想了解一下这个思路

网友:
  • 梧桐树A

    非常正确,我做过PET挤塑追剪,精度控制在0.5MM。告诉你输送+追剪都必需用伺服,不然的话你就很可能失败。

网友C:
需要伺服

  • 叶互生楼主

网友D:
我可以给程序给你,但得给点小费。PLC程序是爱默生的。

  • 叶互生楼主

    艾默生 我没这个软件 打不开呢

网友:
  • 叶互生楼主

    我先去安装一个 看看能不能装的起来

网友E:
变频器搞追剪还脉冲的 这看你这做啥。粗糙的速度不快的还行理论还是可以实现,想要精度和速度很悬。弄2套伺服不分分钟搞定,而且这种PLC厂家基本都有现成的追剪块直接用

网友F(2024-12-18):
    感谢分享原创推荐

网友F:
    感谢分享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