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崎机器人报P0138故障改怎么解决,需要设置什么

楼主(2024-10-05):
如果想在主程序里面调用这个名为(dj)的子程序,还需要设置什么啊。

网友A:
建议先将程序导出到电脑里,使用电脑打开。看一下dj这个子程序后面()中的有几个“,”隔开的变量,并确认变量类型。在程序中根据dj(, , , )的格式填写并调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