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4AD报故障

楼主(2024-10-06):
80ES2的PLC,挂了两个模块,一个04AD,一个06XA,故障现像是,04AD报错,代码是16,32,意思是第二路第三路输入信号故障。把模块顺序调换,同样是04AD报故障。但是,把06XA的输入信号接到04AD上,在06上正常,到了04上就出现故障,数据极度不稳定,浮动值2000左右,模块上闪红灯,读取K43,显示16,32,偶尔还有8。换了一个新的04AD,仍然是这样。

网友A(2024-12-11):
可能是接线问题

网友B(2025-03-27):
不是接线问题,是干扰或程序

楼主:
干扰问题,换了屏蔽线,加了个抗干扰的电源模块,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