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来新业务,该收多少钱

楼主(2024-10-07):
昨天又来个外活业务,做自动进酱油搅拌米的程序,PLC用了三菱3U32点的,加了一个模拟量模块,读取重量的,一共就控制三个电机,流程不复杂,程序大概能一天搞定,去现场调大概半天,不知该收多少钱?

网友A:
1000元+交通费+餐费。

网友B:
我是做位移传感器的  帮我写个SMAER200与485串口的程序收多少钱?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是做位移传感器的  帮我写个SMAER200与485串口的程序收多少钱?...

网友C:
感觉好起来了,3-5K差不多了。光写程序调试的话1-2K合适。这种活最好是全干了,别搞成那种别人做柜子,你只做程序这种情况,不然你调试就很麻烦。

网友D:
分开来收费,弄个收费明细,一下子收费人家可能不适应

网友E:
控制柜加调试10000

网友F:
各位大佬的项目从哪儿接的呀?

网友C:
引用 网友F:
各位大佬的项目从哪儿接的呀?

一般都是熟人,之前合作过的回头客,不要着急,资源需要慢慢积累。

网友G:
有没有可以合作的DCS大佬,活很简单,最好也懂电气

  • ZCMMH

    懂霍尼和中控的DCS 需要吗

网友H:
关系好不要钱,关系不好多收钱

网友I:
32点*50=1600  模拟量一个500  有触摸屏画面的话加1000  加路费

网友J:
有活干就有饭吃!

网友K:
一切顺利3000差不多,不顺利分开报价:程序2500 现场调试差旅甲方提供另外现场调试1000左右一天按天算钱

网友L:
好帖子  收藏了  这种不错,楼主辛苦了

网友M(2024-12-18):
    感谢分享原创推荐

网友M:
    感谢分享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网友N:
我猜去现场对IO~电工改线可能就一天去了

网友O:
确定项目收费需要考虑多个因素,包括但不限于以下:

  1. 项目复杂度:虽然您提到流程不复杂,但仍然需要编写和调试PLC程序。

  2. 时间投入:您预计编写程序需要一天,现场调试需要半天。

  3. 您的专业技能和经验:您的专业水平通常会影响您的收费标准。

  4. 客户类型和预算:不同客户对价格敏感度不同,商业项目通常预算更充足。

  5. 地理位置:不同地区市场行情不同,收费也会有所差异。

  6. 额外成本:包括差旅费、材料费等。

以下是一个简化的计算方法,供您参考:

  • 编程费用:您正常的日收费(与程序复杂程度和花费时间成正比)。

  • 现场调试费用:通常现场调试可以按半天或全天的费用来计算。

  • 差旅费用:交通费+住宿费+三餐。

  • 其他费用:包括可能的材料费、通讯费等。

总费用就是以上费用的和。

建议您可以整理一份报价表方便自己和客户参考,也可以避免一些不必要的麻烦

网友P:
一天开支200就够了,再搞个烟钱、路费就行了。

网友Q:
钱难赚呀

网友R(2025-02-19):
分开收费

网友S:
2-3K起步,后续可能还有其他维护的事情,要考虑后续服务!

网友T(2025-03-24):
我看好多人说1000元,大概计算不是io点100一个  模拟量500或者1000一路嘛  都这么便宜吗

网友U:
只做plc程序?没有触摸屏?不用去调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