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PLC地址的N/A是什么意思

楼主(2024-10-07):
刚刚接触PLC,想问一下台达PLC地址N/A[AUTO]是什么意思

网友A:
image.png是这样的吗?你可以按照你自己的习惯命名,系统会自动给你分配地址

  • FSFSA楼主

    对,是这样的

网友B:
用台达PLC时,某些地址可能会被设置为自动分配,这意味着这些地址的值会根据程序运行的需要自动变化,而不需要手动设置。这种自动分配的功能通常用于那些需要根据程序逻辑动态变化的地址,如中间辅助位、计数器等‌

网友C:
程序自动分配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