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尼韦尔变频器解锁问题

楼主(2024-10-08):
请问各位大神,用什么方法清除霍尼韦尔HD660变频器的锁机密码,恢复到出厂设置?按编程键,显示五条横线,输入了错误的密码,就是进不去要编程的菜单里。

网友A:
霍尼韦尔变频器市面上都很少,估计你得问问厂家了

  • 风雷雨电楼主

    厂家叫我寄过去换主板,

网友B(2025-02-27):
一、清除锁机密码的方法

1. 使用默认密码

  • 霍尼韦尔 HD660 变频器的默认密码通常是 0000 或 8888

  • 尝试输入默认密码,看是否可以进入编程菜单。

2. 恢复出厂设置

  • 如果默认密码无效,可以通过恢复出厂设置来清除锁机密码。

  • 操作步骤

    1. 断开变频器的电源,等待 5 分钟,确保电容放电完毕。

    2. 按住变频器面板上的 “PROG”(编程)键不放。

    3. 重新上电,继续按住 “PROG” 键,直到变频器显示 “INI”(初始化)或类似提示。

    4. 松开 “PROG” 键,变频器将恢复出厂设置,锁机密码也会被清除。

3. 使用高级权限密码

  • 如果设备设置了高级权限密码,可以联系霍尼韦尔技术支持或设备供应商,获取高级权限密码。

  • 输入高级权限密码后,可以修改或清除锁机密码。

4. 硬件复位

  • 如果以上方法无效,可以尝试通过硬件复位清除密码。

  • 操作步骤

    1. 断开变频器的电源。

    2. 打开变频器外壳,找到主板上的 复位跳线 或 复位按钮

    3. 短接复位跳线或按下复位按钮,保持 10 秒钟。

    4. 恢复跳线或松开按钮,重新上电,变频器将恢复出厂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