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推荐合适的伺服驱动器

楼主(2024-10-08):
推荐合适的伺服驱动器,要求是交流,0-10V模拟量调速,另外有零漂和速度调节电位器,没有的话 最好在硬件上改动后加入。功率3KW

网友A:
首先看你定位是国产还是进口,直接把需求发给变频器供应商,别人帮你选的好好的,专业的事情交给专业的人

  • hlf790601楼主

    国产的,性能稳定的,价格合适,能满足要求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