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mart200与485串口通讯16位浮点数,读取不正确

楼主(2024-10-08):
有哪位大神可以指点一下,或者帮搞定一下   ,可付费

网友A:
串口通信,不能发送浮点数,需要浮点数,可以先将数据乘以1000倍后发送,收到后除以1000,这样就能得到小数点后3位浮点数。至于modbus通讯,案例很多,耐心看看,就能明白,亲手试过以后就会了。

网友B:
modscan连接先看一下

网友C:
先用串口调试助手测试一下,

网友D:
你这人不是浮点数,就是个整数

网友D:
有问题联系我。用户名就是Q

网友E:
16进制0B8A不就是10进制2954么,它应该有倍率关系的,比如用2954再除以倍率就是实际的浮点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