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运行两个#c shape程序读取同一个PLC,报错,急急急

楼主(2024-10-08):
运行两个#c shape程序连接同一个S7-1200读取数据,两个程序都会经常产生连接超时错误,但只运行一个程序连接PLC就没问题,请问是什么原因

网友A:
PLC作为服务器,C#做客户端,PLC侦听客户端发出的连接请求,连接成功后发送数据,发送完成后断开,继续侦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