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TV320做升降机控制,下降失速怎么控制?

楼主(2024-10-10):
ATV320做升降机驱动用,通过1200 PN通讯控制。

输出为减速电机带刹车。

正转上升的话我用扭矩判定来松开刹车没问题。

但反转下降的话会有失速的情况发生,这个在电气控制上怎么去避免呢?

现在很傻的办法就是扭矩出现负值我就上刹车,锁住了再松刹车,虽然能用,但终究是权宜之计啊。。。

网友A:
加两个好点的防坠器,从硬件上防止,消除安全隐患,设备坏了没事,出了大的安全事故要被罚款,光靠电机的刹车够呛,失速刹不住的话变频器过流直接炸,正转可以设置先直流制动再松开刹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