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00同一根网线一个网口可以同时S7和PROFINET通信吗?

楼主(2024-10-10):
现在工厂需要将现有的一台1500和6台1200组网通信,由于需要交换DB块的数据,准备想用S7通信,但是现在1500和1200都用了PROFINET通信,在这个组网新增.png网口和网线我可以新增S7通信吗?

会不会有什么坑?

看了各位的回复,补充下信息:其实图中红色新增的S7不是网线连接的,是西门子的无线模块,交换的数据不多,也就是那6台1200都是AGV,更改变频器的频率需要用电脑插入1200修改。

客户现在要求在1500的触摸屏上修改1200变频器的频率,读取频率就可以。

网友A:
同一根网线可以通过适当的网络设备和配置,同时支持S7和PROFINET通信。但实际应用中,需要确保网络设备的兼容性和性能。

S7协议一般是在点对点的情况下进行通信,而PROFINET是基于以太网的开放标准。在同一网络上,它们可以共存,但需要确保设备能够识别并处理这两种协议的流量。

网友B:
增加通信网络会卡顿,还有就是网线太长也不行,通信会出现丢包

  • 幻觉不是幻觉楼主

    通信交换的数据要求不高,也不多,就是读取写入6台变频器的频率,客户指定了用西门子的无线模块,不用网线

网友:
  • 请叫我王老湿

    回复 @幻觉不是幻觉: 无线模块没有有线网络靠谱,特别是如果现场有大功率设备慎用

网友C:
没有问题,完全可以用

就像电脑一样,一个网口可以运行多种协议

网友D:
不建议这么搞,虽然同一根网线可以共存这两种协议,但是既然都用了这么多西门子产品了,为什么不大胆点,全部用profinet,加一个西门子的交换机,设备离得远直接拉光缆,或者节约成本的方法对离得远的每个柜子里用宇泰或者摩莎带光口的交换机,拉根儿多芯光缆,只用两芯剩下几芯融好头子可以备用,离得近用网线,分配好IP地址,在组态里想要哪个调哪个,直接拖拉拽,不用考虑点对点串行通信还是以太网通信,后续维护也方便

  • 幻觉不是幻觉楼主

网友E:
可以的,但是我就怕你搞成1500为节点,其他6台都和1500交互,这样就会有坑。数据量大了就有问题,随便传几个数没啥问题的。无非就是某个老六动不动离线了,一会这老六有连上了,凑合用没问题的。或者你可以尝试改变协议的端口,s7默认102,PROFINET也是102,让他俩在不同的端口可解决上述问题。

  • 幻觉不是幻觉楼主

    交互的信息不多,就是更改读取变频器的频率而已,一共6台AGV。我想的的确是都连到1500,而且不是网线连接,是西门子的无线模块。

网友:
  • 121111115

    回复 @幻觉不是幻觉: 你的意思是AGV连接无线模块,然后无线模块再和1500网线直连是吧。无线模块透传的话压力其实还在1500这里,如果无线模块有处理能力,1500和无线模块之间数据交互,然后无线模块再作为节点和6台AGV通讯问题就解决了,这样的工业网关是有的,你可以找个试用一下,或者你不妨先试一试,行肯定是行的,是否能满足你的应用需求试完再看,如果延迟高,或者不稳定的话换种协议也可以的。

网友:
  • 幻觉不是幻觉楼主

    交换的数据不多,就是写入读取6台变频器的频率而已,的确是想把6台1200都接入1500作为主控

网友F:
完全没有问题的

网友G(2024-12-07):
完全没问题

网友H:
没啥大问题,勇敢试一试

网友I:
    感谢分享原创推荐

网友I:
    感谢分享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网友J(2025-01-13):
1500不是有两个网口吗   分站用第二个   第一个接1200

网友I(2025-02-13):
你为啥不用交换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