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菱PLC增加伺服拓展模块

楼主(2024-10-10):
这里有一个FX3U-48MT的PLC模块  想要控制5台伺服电机   好像只支持Y0.Y1.Y2.Y3 控制4台伺服电机

 请问一下用什么方法可以同时控制5台伺服电机?有伺服控制拓展模块吗?

或者其他控制方法!!!

感谢

网友A:
你可以在左侧添加FX3U-2HSY-ADP模块或者在右侧添加FX2N-10GM或者FX2N-20GM,也可以将你的伺服电机更换为支持SSCNET的,这样你只要配FX3U-20SSC-H模块就可以了。

不过最便宜的方式还是再买一个FX3U主机,两个主机通过通讯来控制5台伺服电机。

HAVE FU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