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博途生成的文件有那么多

楼主(2024-10-11):
各位大佬这些文件哪个有用哦  每次都是一堆文件 求大佬详解

网友A:
例如: XRef文件夹下存放的是交叉索引的文件.....tmp下存放的是临时文件.......

当你的程序不在更改的时候,你应该对项目进行归档保存。

HAVE FUN!

  • p小l子c楼主

    谢谢您的回复 我想请问一下 PLC有类似于软件发布版本号这种东西吗

网友:
  • p小l子c楼主

    谢谢您的回复 我想请教一下 PLC的程序有类似于软件发布版本号的东西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