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台达变频器参数设置

楼主(2024-10-11):
台达变频器控制一台30KW的三相电机,按照说明书都设置了参数,接线也没有问题,但Stop指示灯一直在闪烁,电机始终不旋转,诸位师傅帮忙分析一下可能是哪方面的原因?200 smart PLC加模拟量模块输出4-20ma信号给变频器,PLC给变频器一个启动信号,变频器控制电机旋转。台达CP2000变频器里,设置参数00-20:2类比输入(模拟量控制)。00-21:1外部端子控制启停。01-01:最高频率50hz。03-29:输入信号为4-20ma信号。还有其它一些辅助参数。想请问这是还有什么重要参数没有设置,导致电机不动的吗?谢谢

网友A:
把那个黄色短接线取了,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