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入宏后组内连接点会自动编号?

楼主(2024-10-12):
图1是我制作的宏,插入时L1 L2 N显示都是正常的,但是一插入后内部连接点就会自动编号成数字,就是图2的样子,查了很久没有什么设置,我对比了其他不会自动编号的宏,也没看出有什么区别,谢谢大神能解惑

网友A:
画的很好很不错

网友B:
插入宏的时候,有一个“编号”对话框,在编号时不要勾选“设备连接点”!

网友C:
曹大师的单线图做的挺好的。模板可以共享下嘛?

网友B:
这是用系统生成的,不是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