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每次启动都需要点下SPS才可以,请教如何自动启动

楼主(2024-10-12):
(图片)

网友A:
除非程序中引用了未知的文件。

SPS不需要特殊设定,本身就是开机启动的。

要想办法看到源代码。

网友B:
hello,这是C2的库卡机器人,sps是后台程序,有需要可以contact,不过shou fei的~~~###1-5``````6--75--36---9--7--6--3~~~~######~~~~~~~~~

网友C:
出现启动时需要手动点击“SPS”才能运行,并且伴随报警提示找不到文件的情况,通常涉及几个可能的问题,包括程序启动配置不正确、自动启动项设置有误,或者系统中缺少必要的文件。以下是几个排查和解决问题的思路:

1. 检查PLC项目的自动启动设置

确保PLC程序在设备启动时能够自动运行:

  • 在编程软件(例如TIA Portal)中,打开你的项目。

  • 确保主程序块(通常是OB1)已经正确设置为自动启动。

  • 检查启动方式的配置,确认PLC配置为“自动启动”。这可以通过检查启动块(如OB100OB101)是否正确配置。等等

网友D:
电池已经使用超过推荐的寿命(通常为3-5年),考虑更换新电池。使用原厂或推荐的电池型号进行更换。

重置UPS:

在确认电池正常后,可以尝试重启UPS。通常,关闭UPS电源,等待数分钟,然后再重新开机。

网友E:
把这个系统变量$PRO_I_O_SYS中的COLD_BOOT_RUN参数设置为#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