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通讯求助

楼主(2024-10-12):
各位大佬  刚接触欧姆龙,现在有个前处理程序,看不懂为啥没有通讯指令就可以与上位机还有温控表通讯,请大佬传授知识  谢谢

网友A:
上位机采集PLC数据不需要PLC这边编程,温控表可以看下是不是用的协议宏

  • 哈喽WW楼主

    感谢大佬解答 应该是这样 宏协议找到了 上位机应该是C#直接读取PLC

网友:
  • 哈喽WW楼主

    是的 是你说的一样,现在会了 回来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