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捷PLC编程软件升级后兼容问题?

楼主(2024-10-12):
我把信捷PLC编程软件升级到X3.7.17版本后,打开以前的老程序后点保存,会提示保存文件版本4,当前打开的程序文件版本是2,询问要不要保存?

请问保存后有没有影响,对日后维护旧机器程序时有哪些影响?没有什么影响就不降回老版本X3.3版本编程软件了。  主要是看到新版本能支持FB和FC,所以升级。

问题2: V3.7.17B和V3.7.17C两个版本有什么区别?安装包大小相差好大的。

网友A:
版本升级会有些差异,新版本主要是对结构体,变量的使用 , 功能块这些的更新

网友B:
拨打400-885-0136转1,有人给你解答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

网友C:
信捷编程软件升级后会出现直接打不开之前程序的问题,必须是打开编程软件,然后选择打开下拉菜单这种方式打开程序,直接双击打开之前版本写的程序会提示错误,这软件也是够了。

网友D:
V3.7.17C增加了梯形图加粗、梯形图自适应列宽

网友E:
哦豁,来晚了,积分赚不着了

网友F(2024-12-18):
    感谢分享原创推荐

网友F:
    感谢分享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网友F(2025-11-08):
赚点积分,没积分下载不了

网友G(2025-12-18):
欢迎新同学,年终露个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