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佬们,组态王怎么与mes通讯啊

楼主(2024-10-13):
大佬们,组态王怎么与mes通讯啊,就是mes给我发数据后,我打印完成后发给mes

此帖发自小程序

网友A:
组态王和MES系统可以通过多种方式进行通讯,包括OPC、数据库接口、API、工业协议等

网友A:
一般情况下都用OPC,将MES数据与OPC通信,组态王去读取OPC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