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达变频器怎样修改参数

楼主(2024-10-13):
今天搞到一台机械,上有一个KINGDA V600的变频器。想要修改一下高频率。但不知怎样进入参数修改模式。有知道的大佬。帮帮忙忙,教我一下。谢谢。

网友A:
试试问问厂家事后人员,有时候参数调整需要输入密码才能进入的

网友B:
要修改KINGDA V600变频器的参数,通常需要先进入参数设置模式。以下是通用的步骤流程,供参考:

1. 进入参数设置模式

  • 首先确保变频器在停止状态下。

  • 按下**“PRG”键(有些变频器上也可能是“SET”**键,具体按键可以参考设备上的标签或说明书),进入参数设定菜单。

  • 显示屏会显示参数组号或某个具体的参数编号。

2. 选择参数组

  • 使用上下箭头键(或**+/-键**)来选择你需要修改的参数组。

  • 高频率的设置通常在参数组F系列或P系列中,具体取决于变频器的设计。

3. 找到高频率参数

  • 高频率通常是与参数编号相关,比如“F03”或“P03”。

  • 一般情况下,“最大频率”或者“上限频率”的参数会被标记为与“FH”(Frequency High)相关的字母。

4. 修改高频率值

  • 选择到目标参数后,按**“SET”“ENT”**键进入该参数值的编辑。

  • 使用上下键调整参数值,设定你需要的高频率值。

  • 设置完成后,按**“ENT”“SET”**键确认。

5. 保存设置

  • 如果修改完成后需要保存,按**“PRG”退出键**回到主菜单。

  • 最好重启变频器一次,确保新参数生效。

6. 检查变频器运行状态

  • 修改完成后,在运行机器前,确保新的高频率设置在设备允许的范围内,防止由于过高的设定导致设备运行不稳定或损坏。

注意事项:

  • 参数锁:有些变频器可能会有参数锁定功能,防止未经授权的修改。如果遇到这种情况,你需要找到解锁的步骤,一般是在菜单中找到相关参数,解锁后才能进行修改。

  • 参考说明书:具体操作可能因型号的不同有所差异,建议参考KINGDA V600变频器的使用手册。如果没有手册,可以尝试在网上查询该型号的用户手册,或者联系厂家获取支持。

如果你在操作过程中遇到问题,可以wx联系我,我可以继续提供帮助

网友B:
  1. 兼容性影响:保存为新版本后,老版本软件将无法打开编辑,但不会影响PLC的正常运行。建议保留旧版本文件的备份以备不时之需。

  2. 版本选择:V3.7.17C可能包含更多优化和功能修复,优先使用新版本可以获得更好的功能支持。

如果你有进一步的需求,欢迎WX继续讨论!

楼主:
在网上搞了很久才明白,这个KINGDA 变频器,是深圳中达的一款产品。不知跟台达变频器这个中达有没关系。把详细过程讲一下,有要修改最高频率兄弟可以参考。OK键台达这个MODE键。按OK键进入参数修改模式,找到最高频率P008按OK键进入,修改最高频率为想要的值,按OK键保存。按ESC键退出。一试不行。恢复出厂设置,再改最高频率,面板起动,面板电位器调速,没问题。再恢复端子启动,没问题,再恢复外部模拟量调速,不行。最高速还是50.最后,看了使用手册。发现模拟量电压可以设置为0到10。我修改了模拟量电压为5V.电机转速就上来了。最后还发现一项模拟量最高频率。估计是模拟量设置电压对应模拟量最高频率。有这个变频器,要修改高率的兄弟,可以试试,是不是这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