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工程师总结:PLC项目调试七步法

楼主(2024-10-14):
很多电气的新手在做完电气控制柜以及PLC程序等设计环节后,不清楚调试应如何开始?或者一些人因为不适当的调试方法导致了PLC烧毁等等问题,那么设计完的电气系统应该如何调试?可依照以下七步。一、按照图纸检查回路(未送电状态下)一般PLC系统的图纸包含柜内图纸和柜外图纸两部分;柜内图纸指柜子内部的接线图;柜外图纸是所有接出电气柜的接线图。这一部分需要检查的是:1、图纸设计是否合理,包括各种元器件的容量等等。2、根据图纸检查元器件是否严格按照图纸连接。在这一过程中,最需要注意的地方就是检查电源1、确保回路没有短路。2、确保强弱电没有混合到一起因为PLC电源为24v,一旦因为接线错误导致220V接进PLC里,很容易将PLC或者拓展模块烧毁。二、检查PLC外部回路,也就是俗称的“打点”电源确认完毕后送电,测试输入输出点,这就是俗称的“打点”,测试IO点需要挨个测试,包括操作按钮,急停按钮,操作指示灯以及气缸及其限位开关等等,具体方法是一人在现场侧操作按钮等,另一人在PLC测监控输入输出信号;对于大型系统应该建立测试表,即测试后做好标记。如果发现在施工过程中有接线错误的地方需要立即处理。这一步应该注意的是需要将程序备份后清空PLC里面的程序或者将程序禁用,避免因测试导致设备的动作。三、检查机械结构并测试电机类负载这一步需要检查机械结构是否紧固等等,电机类负载是否做好相应保护,避免因意外导致的事故,检查完毕后需要手动去测试设备运行,如正反转电机类,需要测试线路是否完好并带电试车,变频器类设置相应参数并进行电机优化,静态识别或者动态识别等。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对于一些特殊负载,比如说垂直类上下移动的负载需要由专业人员进行,以免因控制不当导致测试事故。四、调试手动/半自动模式以及相关逻辑关系IO点和负载侧都测试以后,接下来要进行的就是手动模式下的调试。这里的手动模式也可以叫做半自动模式,不是用手直接去按动电磁阀或接触器等,而是指通过按钮或者HMI的按钮等去驱动设备,是与自动状态对应的。手动模式的测试可以将自动模式按照人的意愿分解,方便测试程序。这一环节最重要的是要测试安全功能,即在设备运行状态下测试急停,安全光栅等等的安全功能是否起到相应作用。五、根据生产工艺调试自动模式在完成半自动调试后,可进一步调试自动工作。这一环节是最重要的,需要根据生产工艺测试各种连锁,包括逻辑连锁,安全连锁等,而且要多测试几个工作循环,以确保系统能正确无误地连续工作。六、特殊工艺的测试PLC系统里除了逻辑控制,还有很多拓展出来的功能,比如说PID控制等,当这些逻辑调试基本完成后,可着手调试模拟量、脉冲量控制。最主要的是选定合适控制参数。一般讲,这个过程是比较长的。要耐心调,参数也要作多种选择,再从中选出最优者。有的PLC,它的PID参数可通过自整定获得。但这个自整定过程,也是需要相当的时间才能完成的。七、完成上述所有的步骤整个调试基本算是完成了,接下来就到了预生产的步骤了,预生产是生产前的工作检测,在该阶段可以配合生产进行一些特殊的测试,比如说生产节奏是否满足,带载情况下安全功能还能否起作用等等,一般连续生产一定时间后就可以交工了。新手尤其需要注意电源,记得我在多年前调试第一个项目的时候,因为施工单位将大皮带的拉绳开关的220V触点和24V触点接错了(皮带的拉绳开关为安全装置,两组触点,一组为220V断开控制回路,另一组为24V进入PLC),导致烧毁了一个数字量输入模板,后来就长记性了,再调试的时候分清220V和24V,就再也没出现过问题。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