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对式编码器的工作原理详解及其接线指南

楼主(2024-10-14):
一、工作原理

绝对式编码器的工作原理基于光电传感器对光学编码盘上孔或线条的检测。编码器的核心部件是一个带有特定编码的码盘,码盘上有许多道刻线或孔,每道刻线或孔按照特定的规律(如2线、4线、8线等)进行编排。当光线透过或反射这些孔或线条时,光电传感器会产生相应的电信号。通过检测每个孔或线条的状态,信号处理电路可以确定编码盘的位置,从而确定物体的位置。每个孔或线条对应一个唯一的编码,将这些编码数字化后,可以得到物体的精确位置。

为什么绝对式编码器可以断电记忆

1、独特的编码系统

绝对式编码器通常使用灰度码或二进制码等编码系统。这些编码系统的特点是相邻码值之间只有一个位元的差异,使得在码盘旋转时,只有一个位元发生变化。这种特性确保了每个不同位置都有唯一的编码,从而实现了位置的唯一性标识。

2、特殊的码盘结构

绝对式编码器的码盘被设计为具有多个区域,每个区域上都有独特的编码。这种设计使得编码器在断电后重新通电时,能够直接读取码盘上的编码信息,而无需进行回零操作。每个位置的编码都是唯一的,因此可以精确地确定当前位置。而布瑞特高精度绝对式编码器采用的是新型专利技术,内部为精密机械齿轮结构,通过轴带动齿轮旋转,内部磁敏芯片感应到磁场变化,记录旋转角度,并且内部无电池,也可做到断电记忆,即使断电过程数据变化,也可记录数据。

3、电子芯片的功能

传感器检测到的信号会经过电子芯片的处理。电子芯片能够解读灰度码或二进制码的变化,并将其转换为准确的位置信息。这样,无论系统是否断电,电子芯片都能够根据检测到的编码信息确定当前的位置,从而实现了数据的保存与断电记忆。

4、备份和恢复机制

为了进一步提高数据保存的可靠性,一些绝对式编码器还采用了备份和恢复机制。通过在编码器中加入额外的存储单元,可以实现数据的保存和恢复。当编码器断电后重新通电时,它可以从备份存储单元中读取数据,从而准确地恢复到断电之前的位置。

绝对式编码器的优势

高精度:绝对式编码器采用独特的编码方式和与检测技术,能够提供高精度的位置测量,满足各种高精度应用场合的需求。布瑞特高精度绝对式编码器最高精度可达0.05度,能够准确的识别角度。

抗干扰能力强:绝对式编码器内部采用先进的信号处理电路,能够有效抵抗外部干扰,确保测量结果的稳定性和可靠性。这使得绝对式编码器在恶劣环境下也能保持出色的性能。

无需找参考点:绝对式编码器在测量过程中寻找找参考点,只需在当前位置时读取其位置即可。这大大简化了测量过程,提高了测量效率。并且布瑞特绝对式编码器可以在任意位置快捷设置零点。

断电数据可保存:绝对式编码器内部存储有位置信息,即使在断电情况下也能保持位置值不变。这使得绝对式编码器在断电恢复后无需重新校准即可继续使用。即使断电过程中数据变化,布瑞特绝对式编码器也可记忆变化后的数据。

安全性高:绝对式编码器能够确保系统安全和稳定,防止设备损坏和人员受伤。在一些需要高度安全性的应用场合中,绝对式编码器是不可或缺的选择。布瑞特的产品均有防水防爆款,并且都通过了国家级检测机构的认证。

、接线方式

绝对式编码器的接线方式通常比较复杂,因为编码器需要占用多芯线缆进行信号传输。接线时,需要根据编码器和控制器的说明书排列并绑定对应的线,以确保连接正确。布瑞特绝对式编码器除了信号线与电源线以外,还增加了功能线与屏蔽线,功能线可以快捷的设置布瑞特绝对式编码的各种参数,例如设置零点,恢复出厂设置等。屏蔽线可以最大程度的降低外在的电磁干扰,以确保数据可以正确的传输。

在接线过程中,需要注意以下几点:

接口匹配:确保编码器与控制器的接口类型相匹配,避免使用不兼容的接口。

线缆连接:线缆连接应牢固可靠,避免松动或损坏导致信号传输不稳定。

接地处理:编码器应有可靠的接地处理,以确保设备的安全运行。

完成接线后,需要进行电气测试和调试,确保编码器和控制系统的正常运转。在测试过程中,可以检查不同位置和运动速度下的输出信号,以验证编码器的准确度和可靠性。对于RS485、RS232,CAN通讯的布瑞特绝对式编码器,我们提供了免费的上位机软件,可以通过上位机软件在电脑中快捷的修改绝对式编码器的各种参数

综上所述,绝对式编码器以其高精度、高可靠性和抗干扰能力强的特点,在工业自动化领域得到了广泛应用。在接线和使用过程中,需要严格按照说明书进行操作,以确保设备的正常运行和测量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