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IMATIC Automation Tool 无法连接PLC

楼主(2024-10-14):
SIMATIC Automation Tool 无法连接CPU,扫描到设备后,操作条是灰色的,停止或者运行CPU都显示该设备不支持或无法初始化,请问是什么原因  ,怎么解决1.png

网友A:
看一下网卡设置同一个网段了吗?防火墙关了没

  • 电气自控小菜肌楼主

    都没问题,有些PLC能读上,有些又不行

网友B:
换  proneta 试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