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驱动不匹配的问题

楼主(2024-10-15):
触摸屏黑屏并显示驱动不匹配,请最新组态软件。然后通信联不上,没办法下载新的工程程序,也没办法更新。这种情况,要怎么处理,请大神指点解答,急急急

网友A:
这种问题遇见的人少,最好问问厂家技术人员,毕竟别人更专业

网友B:
触摸屏出现 黑屏并显示驱动不匹配 的问题,通常是因为触摸屏的固件版本或组态软件版本与当前的工程项目或设备驱动不兼容造成的。通信连接不上意味着您无法通过正常的通信方式下载新程序或更新固件。以下是解决该问题的常见步骤:

1. 检查硬件和连接

  • 电源与电缆检查:首先,确认触摸屏的电源和通信电缆连接正常,确保设备处于工作状态并能正常启动。

  • 端口设置:确保触摸屏与PLC的通信端口设置正确(IP地址、通信协议等),避免因为端口错误导致通信失败。

可私信详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