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机器人路线

楼主(2024-10-15):
请问各位高手,怎么把CAD中的曲线导入到机器人的程序里,让安川走出一样的路径?

网友A:
  • tiankong138126楼主

    这是仿真啊,实际的机械手没有这么多功能啊

网友B:
要将 CAD 中的曲线导入到 安川机器人 的程序中,使其按照曲线执行路径,可以通过以下几种方法实现。整体思路是将 CAD 曲线转换成安川机器人能理解的路径指令。下面是详细的步骤和可能的解决方案:

步骤概述:

  1. 在 CAD 中提取路径数据

  2. 将路径数据转换为机器人可识别的格式(例如:G代码、点坐标等)。

  3. 将数据导入到安川机器人的控制系统中

  4. 执行路径优化和机器人编程

私信详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