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1756PLC和PaneiView800触摸屏可以通讯吗

楼主(2024-10-15):
目前手里有一台2711R-10T的触摸屏,看资料上面说只兼容micro850和compactlogix系列1769,现在想和一个1756通讯,应该走什么协议,有没有这方面的案例。

网友A:
您提到的 1756PLC 是 Rockwell Automation 的 ControlLogix 系列,而 PaneiView 800 触摸屏(型号为 2711R-10T)根据官方资料,确实主要设计用于与 Micro800 系列(如 Micro850)和 CompactLogix 1769 系列 PLC 进行通讯。

问题的核心

PaneiView 800 的通讯协议有限,官方文档显示它不直接支持与 ControlLogix 1756 系列 PLC 进行通讯。但是,您仍然可以通过某些方式进行通讯,但需要一些额外的设置和协议桥接。

私信详聊

网友B:
PaneiView 800 是CCW的编程软件。不支持和5000通讯

网友C:
可以通过ModbusTCP协议通讯,PV800支持ModbusTCP,1756-EN2T(R)通过功能块支持ModbusTC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