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读取过来的程序怎么显示注释

楼主(2024-10-15):
三菱PLC读取过来的程序怎么显示注释,还是读取过来压根就没注释

网友A:
在使用三菱PLC读取程序时,是否能看到注释取决于几个因素:
程序是否包含注释?源文件和编译文件的区别?
私聊

网友B:
死心吧,三菱程序读出来是没有注释的,和西门子不同,一般如果把注释写进去就超内存了,要用源程序直接读取覆盖

网友C(2024-11-16):
没有注释是因为就没下载注释,根据IO自己输进去吧

网友D:
有一个快捷键,你点击一下就能显示注释了,前提是你的程序要有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