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旧小区电气线路老化引起的故障电弧该如何预防?

楼主(2024-10-16):
什么是电弧?

电弧俗称‘电火花’,又叫‘打火’,本质是一种绝缘体被电压击穿后,由不导电变得导电,且发光发热的自然现象。

什么是故障电弧?

故障电弧是电气设备运行中常见的一种异常现象,它的产生通常由于电气线路或设备中绝缘老化破损、电气连接松动、空气潮湿、电压电流急剧升高等原因引起空气击穿所导致的气体游离放电现象有关。故障电弧会导致高的温度和电流密度,对电气线路造成严重危害。

先,故障电弧会产生大量热量,可能导致导线绝缘材料的熔化和烧毁,从而造成短路或设备失效。此外,高温还可能引发火灾,给人身安全和财产造成重大损失。

其次,故障电弧产生的强烈电磁场和电流脉冲会对电气设备产生冲击,损害敏感元件,缩短设备使用寿命。同时,频繁的故障电弧现象还会导致电网不稳定,影响供电质量,甚至引发更大范围的电力故障。

因此,为了保障电气线路的安全运行,必须加强对设备的维护和监测,及时排查故障隐患,防止故障电弧的发生。

故障电弧的危害

故障电弧是指由于电气线路或设备中绝缘老化破损、电气连接松动、空气潮湿、电压电流急剧升高等原因引起空气击穿所导致的气体游离放电现象。故障电弧发生时,其中心温度可高达3000 ℃左右,并伴随有金属喷溅物,足以引燃任何可燃物,引发电气火灾,对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造成危害。

故障电弧的成因

原因一:

电气线路老化,导致相间并联故障电弧

电气线路年代久远尚未更换;

私拉乱接、线路长时间过负荷运行加速线路老化;

紫外线、烟雾环境等造成线路老化。

原因二:

线路绝缘破损,导致相间并联故障电弧及对地故障电弧

(1)电气线路施工时未按规范使用套管等保护措施;

(2)野蛮施工等施工不当导致线路绝缘皮破损;

(3)后期装饰过程中因钉子等毁坏墙内电线绝缘皮;

(4)未按规范位置敷设电线,导致电线被门窗、桌椅板凳等破坏绝缘皮;

(5)鼠咬虫蛀等导致线路绝缘破坏。

原因三:

线路虚断、接触不良引发串联故障电弧。

(1)使用蛮力穿管扯线导致线束内部虚断;

(2)电气接头、接线端子等连接不牢;

(3)插座老化失去弹性与插头接触不良。

故障电弧集中显示单元对接入线路中的故障电弧传感器进行统一检测。故障电弧传感器可以对故障 电弧(包括故障并联电弧、故障串联电弧)进行有效的检测,当检测到线路中存在引起火灾的故障电弧时, 显示单元可以进行现场的声光报警,并将报警信息传输给电气火灾监控设备。集中显示单元可同时通过对 配电回路的剩余电流、导线温度等火灾危险参数实施监控和管理。 故障电弧集中显示单元适用于工业与民用建筑中 10KW 及其以下的电气线路,其保护线路长度不宜大 于 100 米。产品遵循国标 GB 14287.4-2014,可适用于养老院、学校、商业建筑、宾馆、工厂、库房、图 书馆、办公室、家庭住宅、以及娱乐场所等。

设备型号

应用标准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设计规范》GB50116-2013

9.1.6 电气火灾监控系统的设置不应影响供电系统的正常工作,不宜自动切断供电电源。

9.2.4 具有探测线路故障电弧功能的电气火灾监控探测器,其保护线路长度不宜大于100m

12.4.6 电气线路应设置电气火灾监控探测器,照明线路上应设置具有探测故障电弧功能的电气火灾监控探测器。

12.4.6条文说明 高度大于12m的空间场所的隐患就是电气火灾,因此设置电气火灾监控系统。照明线路故障引起的火灾占电气火灾的10%左右,此类建筑的顶部较高,发火灾在不容易被发现,也没法在其上面设置其他探测器,只有设置具有探测故障电弧功能的电气火灾监控探测器,才能确保对照明线路故障引起的火灾的有效探测。

技术参数

主要功能

设备特点

设备组网架构图

安装实物图

网友A:
故障电弧是指由于电气线路或泳池设备工程中绝缘老化破损、电气连接松动、空气潮湿、电压电流急剧升高等原因引起空气击穿所导致的气体游离放电现象。室内泳池设备故障电弧发生时,其中心温度可高达3000 ℃左右,室内恒温恒湿泳池设备并伴随有金属喷溅物,足以引燃任何可燃物,引发电气火灾,对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造成危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