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助】s7-300安装完后没有仿真怎么解决?

楼主(2024-10-16):
s7-300安装完后没有仿真怎么解决?

网友A:
step 7 还是博图软件

网友B:
你的这个软件的仿真,需要单独安装,名字叫PLCSIM

网友C:
你安装的因该是step 5.x  的版本吧

如果没有仿真,那就单独安装PLCSIM就可以了。

正常安装后,就可以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