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请教一下师傅们这几个弹窗什么意思

楼主(2024-10-16):
image.pngimage.png联想截图_20241016161641.png请教一下师傅们这几个弹窗什么意思

网友A:
P1:告知一下当前使用的软件版本比较新,含有新的指令,是否要替换,但是替换的话需要执行全编译,如果没有问题的话,你可以选择忽视.

P2:标签最多支持32个字节,因为一个全角字符为2个半角字符等于一个字,所以告诉你标签最大支持的字数。

P3:三菱提供了安全密码等设定用来保护用户知识产品,你可以选择保护或者选择不保护,三菱是尽到提醒义务了,我的建议是不要启用该功能,除非你的系统非常强健不会重装系统。

HAVE FUN!

  • Smile-lyc

网友B:
用博途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P1:告知一下当前使用的软件版本比较新,含有新的指令,是否要替换,但是替换的话需要执行全编译,如果没有问题的话,你可以选择忽视.P2:标签最多支持32个字节,因为一个全角字符为2个半角字符等于一个字,...

狗杂种

死你全家

<此处内容被屏蔽>的

出门撞死你全家

 你家里全死光光

<此处内容被屏蔽>的

网友D(2024-12-18):
    感谢分享原创推荐

网友D:
    感谢分享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