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量受电磁干扰

楼主(2024-10-17):
远距离开关量信号传输过程中受电磁干扰 中间继电器偶尔有动作怎么解决

网友A:
没啥好办法,就动力线和控制线尽量分开布线,最好采用屏蔽双绞线

网友B:
用屏蔽线,并且线路一端接地,同时查一下系统的接地,防止接地是虚的

网友C:
1,屏蔽和接地:

使用屏蔽电缆,确保屏蔽层接地,以减少外部电磁干扰的影响。

确保所有设备的接地良好,以降低共地噪声。

2,信号隔离:

使用光隔离器或信号隔离变压器来隔离信号源和接收端,避免干扰信号直接传递。

3,滤波器:

在信号输入端和继电器控制端加装合适的滤波器,如RC低通滤波器,以滤除高频噪声

4,敷设电缆动力线与信号线尽量分开

网友D:
结贴了没,我回答还来得及吗

网友E:
我发回复为什么说有违规词?发不出去了。

网友E:
开关量输入端并联电容,根据干扰源频率选电容量。

网友E:
看我的技术笔记《抗干扰》

网友F:
    这种现象总的来说要加计时器,开关量信号接入plc ,在plc内部增加一个计时器,计时多少ms,根据实际情况而定,开关量输入给计时器,计时器输出给接触器线圈,这样小于你设定时间的那些干扰信号就被过滤了。如果是开关量直接给接触器,那就买个毫秒级时间继电器加进去,效果一样的。

网友G:
用远程IO模块,中转一下

网友H:
用IO模块过程中转一下

网友I(2024-11-25):
可以在继电器线圈再并接一个继电器,或功率大点的接触器,实际工程这样解决过

网友J:
用屏蔽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