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台smartplc直连wincc(无需opc中转)

楼主(2024-10-17):
S7-200 SMART CPU连接WinCC如果连接WinCC的话,一般通过OPC也可以连,很多做过现场实际项目的工程师都知道,但是这种方式很不稳定,实施起来还比较麻烦,而且有数量限制,正常走OPC的话,只能连8台PLC,很多实际项目上使用PLC不止8台,所以,想要连接超过8台以上PLC和wincc直连的话,这种方案应该不是最佳选择了。

       多台西门子200SMART PLC直连WinCC(无需OPC方式)案例方案推荐,使用多功能交换机A型或者S型,为大连德嘉自主研发,其功能可以将S7-200SMART和西门子WinCC直连(选用S7-300 TCP/IP协议)无须OPC中转,即可直接连接,一台多功能交换机可以同时带两台PLC和WinCC通讯,其本身还具有普通交换机功能,如现场有触摸屏走以太网的话,可以直接通过多功能交换机,节省了交换机的成本。

楼主:
今天有客户咨询西门子S7-400是否可以使用大连德嘉的多功能交换机产品连接Smart 700IE/1000IE V3/V4触摸屏

这个使用方法是可以的,并且有很多正在这样使用,不必担心这个问题。

        这是一位客户实际应用的,其现场用到的是S7-400系列PLC,方案是想要连接SMART LINE触摸屏。

         其实,实现这种方式也很简单,只要在S7-400 PLC和SMART LINE触摸屏中间加一款大连德嘉的多功能交换机S型,通过简单的网页配置参数,就可以实现上述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