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mart扩展模块连接问题

楼主(2024-10-17):
各位大侠!我现在使用西门子smartPLC 不用扩展线的链接扩展模块的时候,扩展一切都显示正常。

现在在用连接线连接主机和扩展模块,模块一直显示红灯闪烁,请问下是什么原因,怎么解决?

再次表示感谢

网友A:
连接线TB买的吧?接触不好,扩展模块背板供电不稳,还有就是是否和强电走一起了,手的干扰

网友B:
几十厘米的连接线 ?

网友A:
有可能是你插针线缩进去了,拔开检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