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BB机器人遇到瞬时降压情况处理

楼主(2024-10-17):
有一台ABB机器人处于其他设备中,当ABB机器人在遇到瞬时降压时,机器人停止而设备在继续运行导致工件被损坏,请问有什么解决方法吗?

网友A:
看一下供电回路中,是否有一台大功率设备和它并联供电

网友B:
1,给机器人加台稳压器。

2,机器人停机或遇到故障时,是有系统信号输出的,您找到这个信号,发给总控,告诉总控机器人有故障了。

网友C:
硬件问题解决只能靠硬件解决